I760 BGA的上部加热是什么?

楼主(2010-03-24):
用 I760 BGA 的给说一下----是红外砖---还是红外灯---还是石英灯?
我上次发的帖子 为什么被删除了???很郁闷。发个这个没影响到什么把,如果影响 了应该也提醒下吧---就这样被和谐了。

网友:
是红外砖
还是红外灯
星星?

网友:
6根管120W一根的黑陶红外发热管
4# 广德星

网友:
应该是挨在一起并联的!720w纯红外线!穿透力极强!短时间就能征服无铅锡球。

网友:
谢谢 星星啊---原来是这样啊---回头去买几根研究下。
就是这种的吧----

网友:
黑色的红外线管管很贵啊!!!郁闷中........

网友:
30元一根?

网友:
估计后面还要加个0,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网友:
楼主上图的这种管的热滞后还严重。

网友:
那样的红外管热滞后大概在12度左右```如果用那来BGA的话``把温度设定底一点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