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0-03-24):
映泰P4VTG
开机就挡C1,
但复位以后就正常了,

奇怪

内存电压2.72V,,,换过供电管子,还是一样

网友:
估计是滤波电容失效导致!这好像是要预热一下。才导通。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2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
滤波电容失效,北桥虚焊

网友:
挡内存吧。。。。。

网友:
想说的都被楼上的给说了

网友:
c1 我好象进入一个误区 一直都认为c1是显卡及显卡周边电路问题问题 而且也基本上都是这个解决方法
可是怎么都解决了呢?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我看着好象供电有问题,你们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