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40G 开机不显 故障有意思 请高手给思路

楼主(2010-03-24):
接到一台 方正R640G   故障是 触发开机后 电流到1。1A左右 几秒后自动掉到0.7A左右 然后升到1,1A  来回循环  电压都正常  按故障现象来看 可能是内存不过  换了内存    加焊了北桥  故障依旧   请高手解答  或给个维修思路  谢谢

只插CPU 内存的情况  电流是0.9几  降到0.5几  再升到0.9几   不插 内存  故障现象一样

南北桥都是SIS的  独立显卡  触发后电源指示灯  大小写灯 数字切换灯 3灯长亮

补充一下   显卡试G86-703  A2    显卡芯片会引起重复循环吗?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
显卡空焊。植球后重做,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  不知道直接BGA 显卡 会不会好?

网友:
查一下显卡和北桥的供电,还有温控芯片

网友:
可能还是 北桥

网友:
看样子北桥的可能大些

网友:
北桥 已经加焊了  不行哦     一会准备去BGA下显卡试试

网友:
你这个机器是北桥问题

网友:
顶起来  现在 先动北桥还是显卡?  北桥加焊过了 不行

网友:
有高手修过这个故障吗?

网友:
换个北桥看看。看现象是内存不过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我这里有一台,故障为 外接VGA 无输出,显卡已换,故障照旧,不接显示屏时,VGA 有输出,进系统后就没有了,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