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0-03-24):
接到一台DELL M1210笔记本,客户说经常不定时掉电,拿到时开机点不亮,把内存用橡皮擦擦干净后点亮进系统正常,点了一天正常。其中有两次插U盘时掉电重启,怀疑南桥GBM有问题,拆机检查没发现其它异常,没办法就换了一片南桥,装起测试问题依旧,有时候电流跑到0.3A点不亮。哪位高手修过这款机子?指导一下!
谢谢各位的指导!今天仔细观察板子,靠近电源接口和USB接口附近的IC有CPU供电芯片ADP3207,想起联想旭日150的通病(ADP3205容易空焊),把ADP3207加焊后测试一天,没发现故障现象,问题解决!

网友:
当电流跑到,0.3A时,你可以测一下那时,出来了。几个电压,然后,查剩下的电压为什么没有出来。
如果,电压都出来了,查cpu复位信号有没有。
你说插U盘时会掉电,那你重点检查一下,USB附近的ic 看有没有空焊的,可以把他们用手压一下,看东到那一个IC是会掉电。把这个IC加焊一下,说不定就可以了。

网友:
这款本子独立显卡爱出问题,而且容易反复。

网友:
0.3可能是cpu供电的电压没出来吧?楼主最好是测下cpu的供电电感的电压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