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上网本进水机

楼主(2010-03-24):
上可调电源 电流就上到0.4安 马上就掉回来 反复是这样 电压也不停的跳 网线插口指示灯也不停的闪 望高手点拨

网友:
有没有插内存啊。还是空板点的啊。
有短路的,如果插了内存,你拔掉内存试一下看是如何的。
先查短路的。

网友:
机子进水 有点点难哦

网友:
来个大拆解看看呀,到底是那一块进水了,进水之后在没有完全处理前切不可贸然通电,否则,呵呵

网友:
上网本如果是VIA芯片组,北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