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报警

楼主(2010-03-24):
MS-7244主板插上显卡诊断卡跑到2b报警无显示,重启有显示
有自动通电的嫌疑,换过ATX连接的IT8282M故障一样。
请高手指点指点,该往自动通点这个方向查。VIA的芯片组。
PIE-E到北桥之间的电容加焊过,插槽也没发现异常。

网友:
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我认为应该先追一下显卡插槽的供电和信号,包括插槽内部的触点是否变形或者氧化,北桥也是怀疑的对象。

网友:
北桥加烤过,阻值也打了没发现不正常。

网友:
MS-7244主板插上显卡诊断卡跑到2b报警无显示,重启有显示
有自动通电的嫌疑,换过ATX16脚连接的IT8282M换掉故障一样。
请高手指点指点,该往自动通点这个方向查。VIA的芯片组。
PIE-E到北桥之间的电容加焊过,插槽也没发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