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接口问题

楼主(2010-03-24):
今天一客户拿三星R70机器来换板.
他想升级,不换R70而要换成R560.
R70是HBM南桥而R560是IBM,DDR3,  换过CPU和内存其它正常唯
独不认无线网卡.在基地找到图纸,发现有两者WLAN插槽电路是有区别

R560缺一个P1,5V的电压。我想问问大家,是无线网卡不一样(按理说
都通用的呀)还是R560这款机的WLAN插槽不能用。

Samsung NP-R560.pdf.RAR

网友:
搞个PCI-E的无线网卡不就解决了

网友:
网卡有,就是不认

网友:
这样的卡都不一定值得修

网友:
不是的,我发的是PCI插槽的接口电路图
插无线的那个
客户无线网卡是好的

网友:
那你找上图的网卡  在下图的应该可以用    下面的卡就没法用在上面了   多了组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