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管5330e用什么管代换(解决了)

楼主(2010-03-24):
这是镭姬杀手X1600POR加强版显卡上的电源管击穿了,型号5330e;该 电源管5330e用什么管代换?如是
场效应管
,是N沟道还是P沟道的。
显卡

网友:
解决了,用APM4220 SOP-8脚的P沟道,代换后成功。潜水几天没高人指点,哎!终于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