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 加电不显 电流0.90

楼主(2010-03-24):
一台IBM R60的机器能加电不显示
按开机键 电流变 0.5 然后跳到0.90 就不动了  拔下内存加电开 电流还是到0.90
内存供电正常阻值也正常

客户说偶尔能开机进系统就死机了

网友:
干掉南桥再说

网友:
现在就是固定的不开机了  要是有时候死机  别关机 直接测电压  看看那个电压没有 记住了 关机继续修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怎么都不开机  压桥也没反应  电流到0.90就不动了

网友:
电流到这个了,是显卡问题多

网友:
拔下内存电流还是0.90 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显卡是集成的945GM

网友:
内存都还没过,也可能是北桥的问题,打一下阻值,看看北桥是不是虚了。

网友:
可能是BIOS,还有就是北桥坏

网友:
北桥问题 呵呵我遇到好几个了的噢

网友:
先换内存条看看,然后再查北桥

网友:
就是桥的问题,但是这种本,做桥的话需要2个桥都做,那样就可以了。应为桥下有膨化胶

网友:
这个机子,北桥容易虚,没办法。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北桥的问题,有条件的话你可以测量一下CPU角座可以量到北桥的问题

网友:
期待结果。修出来告诉一下呀。

网友:
用cpu假负载看看北桥有没虚,虚了就干北桥吧

网友:
我也是觉得是北桥的问题比较多一点

网友:
945GM的,加焊试一下呢

网友:
用手压一下桥。。看看有反应吗

网友:
凭经验来讲 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看看大小写指示有没有反应?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