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师们看看我这两块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楼主(2010-03-24):
求助大师们看看我这两块是什么型号的主板!我是个刚学的
主板
求助

网友:
ASUS的,具体型号忘了,有几个板型是这样的,

网友:
板子上面就有型号

网友:
建议把芯片组报一下,另外一面也拍一张照

网友:
板子上就写着华硕

网友:
从板子上的贴纸应当能看出来,,,,

网友:
华硕A6000的吧

网友:
两面都发上来!!

网友:
这个板好象是ASUS给TCL怠工的

网友:
记得是A8系列的,好象是A8T

网友:
肯定是ASUS的

网友:
华硕板BIOS上面都有标记

网友:
应该是华硕的吧

网友:
板上就写着华硕,具体型号也在板子上。找找就是了啊

网友:
我把正面也发上来了,芯片主是945GM 82801G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