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EPI不通电

楼主(2010-03-24):
INTEL D845EPI不通电故障,已更换IO LPC47M172-NR,更换后通电立即运行,RST灯长亮,感觉一直处于重启状态,由于IO是剪板来的,是否还是IO问题?
重启

网友:
我是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上次也是IO的问题造成不复位的,你这应该还是io的问题

网友:
剪板的IO很多都有是坏的,我也试到过

网友:
这个IO无复位的少得很 再换个试哈 不行 杀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