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块硕泰克SL-865PE4主板怪的现像

楼主(2010-03-24):
朋友的一块硕泰克SL-865PE4主板几天没有用,开机就断电,以前出现过这种现象是因为潮湿的原因,用吹风吹一段时间就行了,这次怎样吹都不行,第一次开机大约10秒断电,再次开机5-6秒就断电,拔掉4针CPU供电就不关机了,检查了CPU供电场管都没问题,供电IC有两块,拆掉其中一块还是不行,装上去再拆另一块供电IC都还是不行,原来用的CPU是P4 2.53G,我换了一个P4 2.0和C4 1.8G都不行,后来换了一个CD 2.66G能正常使用。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释,主板的供电部分是不是还有问题,还有这块板一年前因内存供电管坏了型号是D 408,找不到同型号的我用D 633代换了,当时刚学维修主板都不懂,但是换了用了一年多都没问题,内存电压是2.5V,这次我才发现D 633是低频三极管,而D 408是场效应管,我就换了一个APM 3055L的场管上去,但是内存电压有2.8V,这是为什么?但是用了还正常2.85V内存电压高不高

网友:
用了一段时间后换上C4 1.8和P4 2.0又没问题能正常使用,P4 2.53还是不行进系统就关机。在另外的一块板试过P4 2.53没问题,不过P4 2.53接过针.

网友:
2.8V的内存供电肯定不正常,偏高太多了。原来的场管G极,连接到什么地方了?检查G脚是否有电压,或是有比较器损毁。
开机断电,检查看看Vcore是否正确(当然手脚要快才量的到),打阻值看看是否阻值偏低,予以排除。
CPU接过针......若焊接得当,没有假焊,是没关系的,不用理会。
CPU供电场管是否有不良状况呢? Vcore的滤波电容是否有漏电呢?这都是要自己动手查看看的。

网友:
主供电会不会有微短的故障?

网友:
我的和楼主的差不多,开始是CPU供电不正常,RT9248A的DVD供电0,换拉一个472的电阻供电正常拉,还是不跑马。有C4 ,CD4。P4D的U都试拉也不行,CPU座的针也扶过来拉也不行,I/O也杀拉。请高手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