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复位灯长亮

楼主(2010-03-24):
今天修一块七彩虹主板,大家都说换内存边上的两个电容好了,结果我这块偏偏电容没事!我还是把电容换了,结果故障依旧,加电复位灯长亮,场管没有坏的,CPU供电不正常,控制级无电压,输入为12V的电压,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66,通常这种芯片是不爱坏的,可是我查周围的电容电阻两个12V电压,一个5V电压都到了,由于本人比较懒就没有去查电路,而且它还有一个2.5V的电压,我想这下全了吧!可是CPU供电管就是无控制,无奈下我只有尝试换个6566试试,结果还是原故障!这板子还有个特点就是加电后过会就掉电了,在加电有时就出现加点保护,奇怪的是我不上假负载却不掉电不保护的,上上很容易保护,我实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在加电后我试着正常关机,结果无法正常关机,那么好我干脆换个IO试试,换过后故障还是没有解决,摸着南桥稍微比正常热点,顾客又着急拿走我干脆死马当活马医焊了南桥,结果故障还是没有好转,注:这

网友:
看了这么长的故障也没有看到是什么型号的主板,是Intel的还是AMD的,这两种主板的上电时序是不一样的

网友:
INTER的775针的主板

网友:
有几个误区
1:别人说那个电容容易坏,也不问自己的板子的故障现象是否很那个电容有关,上来就换
2:没有复位,首先就想到的应该是供电,时钟等先觉条件,怎么会去换外观无损的电容!
3:ISL6566 通常这个芯片是不爱坏的。错了!通常这个芯片是非常爱坏的!!

ISL6566不工作,首先检查他的外围工作条件是否具备,不光光是VCC,还需要查ENLL VID等信号

LZ修板的思路严重有问题!!

网友:
嘿嘿多谢指点!我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因为实在是在供电上查不出问题,CPU供电确实有问题,但换过6566后还是原故障,无奈之下就把什么招都试了!假负载没有问题,我上CPU都是原故障,一点进展都没有

网友:
搞定了没有呀?

网友:
没搞定,后来人家说是公司的,已经下班了就不修了,到底是个悬念,是我的一个心结,没有高手修过的,如果能知道答案在下真是万分感激了

网友:
修板不是换着换那,跟看病一样,要找到病根啊。

网友:
听起来是不好修啊。。。弱弱的问下,如果是G极没来电压的话,那VID咋查啊???
期待高手来关注下啊。。。

网友:
G极没电压,看傍边的小电源管理。

网友:
电源管理我换过,没好!我也不想换这换那的啊,查不出问题,就得把怀疑到的地方弄一下啊!况且我弄的都是我根据状况判断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