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3-24):
一块映泰A690G的主板,原来一直是用XP系统的.后来主板出了问题,把集成网卡拆了,刷了BIOS可以使用.但克隆WIN7后无法启动,在出现启动窗口前死机,要冷启.克隆过其他版本的WIN7也是这样.一步一步安装WIN7可以进入桌面,但重启后又再也不行,一样的故障.装XP很正常使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这个故障很像是南桥的问题,加上你又下过网卡,很有可能是雷击造成网卡损坏,进而对南桥有损伤

网友:
不是雷击的,网上查一下,映泰的这款主板算是有这个通病的,拆网卡芯片前是因为短路,导致发热还有旁边的那些芯片都超热,经常开机异常.问题是现在装XP启动很正常呀,装WIN7就是不行,只是一步一步装的话第一次是可以正常引导的,只是重启后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