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液晶闪屏

楼主(2010-03-24):
benq,FP93GW 闪屏。就是可以看到BENQ那个厂家信息的小框框,然后就没了,过2秒,又出现BENQ那个厂家信息的小框框(logo),指示灯也跟着闪烁,很有节奏的。高压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基本不变,电源板是电源和高压一体板,接口定义为1,2是VCC 5V ;3,6是GND;4是ON/OFF;5是BRIGHTNESS。灯管亮时是3.2V,灭时基本就没有了,brightness信号,灯亮与灭时都为3.0几伏。 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都换了,情况还是一样。  9962GH的下面有个烧点(圈圈中的)在电路板上测试,此管没问题, 请问是什么问题,怎么下手。                                                                                                    原来灯管接线处虚焊了。焊上去就好了。

网友:
灯管或是高压电路故障,,,用排出法试一下

网友:
外加一个高压板就行了,不值得去修高压条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代换上去点一下灯管,看到底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灯管问题就换灯管,(小心点哦,别把屏弄坏了)高压板的问题就慢慢查,不行就用通用板好了,祝你好运

网友:
把所有按键换掉试下看!

网友:
我也有一个BENQ15寸正屏,也是相同的问题, 不过我用手拍一下就可以了,不行再拍,又可以。

网友:
BENQ的机器修过 高压部分一定要补焊

网友:
修的最多的就是明基了。你这机器是保护性关机,常见灯管接触不良,灯管损坏,高压板问题,电源问题

网友:
虚焊的问题最麻烦,一般思路修不好,直接全部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