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供电管k3918能否用k3919代换

楼主(2010-03-24):
不知道k3919场效应管是否可以用k3919来代换,有人说可以用50n03来代换,不知道行不行,没试过,还想问一下场效应管的代换原则是什么?是看大小,还是看电压和电流?

网友:
没必要这高要求差不多就可以啊,只要是一般废板子上cpu供电拆下来的啊

网友:
场管绝大多数都能代的,大胆的上吧,尽量用高档板上对应部位的管代换就行了

网友:
可以的,我经常用

网友:
如果是插片三极管 你要注意点,若是普通贴片三极管 大多通用,09N03  06N03   55N03   15N03   3055  .......都可通用    你先量下 管型,记住 装上去的发热量不能烫手

网友:
是不是应该把全换呀,还是只换坏的就行啦?哪位仁兄告知。

网友:
不必全换,哪个坏了就换哪个,问题不大,

网友:
如果那片的板子 变的发黄,

证明这板子 寿命就不长啦,  可以先换坏的, 但不能烫手, 切忌

网友:
我也知道 可以不可以

网友:
9楼的,有些板子的场管是很热的,就算你换再好的也是发热的哦。

网友:
基本上场管都能代换  是主板上的都ok

网友:
看到你们的回答,我真的长了见识了,谢谢师傅们!!!!!!!!!!!!!!!!祝你们生意发达,身体健康

网友:
胡说,代换是有原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