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Z99S 进水机,

楼主(2010-03-24):
我是菜鸟一个,修的机子不多,还特别是华硕的,这是进水的机子,IT8511 和3VSUS ,5VSUS的上下管都有腐蚀现象,我都清理好了
通电待机电流0.02,安开机按键不触发,电流没有变化,开机按键有3.3V 还有跳变,它是直接到IT8511的第2脚

第2脚按开机按键时也有跳变,就是不开机。IT8511的供电正常,《如图》

EC_RST#正常3.3v,PM_RSMRST#3.3 都正常。PM_PWRBTN#一直都是低电平,0.00v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但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只要一插上电源,它会自动触发,还可以显示LOGO,都正常。但在不拔电源的情况下
按开机按键关机后,就触发不起来了。再拔掉电源再插山去,就自动触发,按开机按键关机后又不能触发了。
在我反复插拔中,我发现了个规律,就是拔掉电源立刻插上去还是不会触发的,按开机按键也开不了机,等3 4秒插上去,就会自动触发
但就是不知道怎么会开机按键关机后《不拔电源情况下》,就开不了机了,IT8511 已经换过了,我很少修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特来找求助

网友:
图纸在这里,大家帮我分析分析,是不是IT8511的条件没有满足 A8SR MB

网友:
看下开关脚的电压,看下PM_PWRBTN#有没有上拉电压.

网友:
开关电压正常的 PM_PWRBTN#一直低电平

网友:
只看到下图纸的没有看到回复的

网友:
查南桥晶振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围绕开机电路查起

网友:
南桥换个试试.我今天修个和你一样的机器。故障一样。换南桥ok

网友:
我发现 进水后的机器 南桥大多会虚焊的 而且进水的地方 和南桥都是离的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