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故障

楼主(2010-03-24):
安在机器上点启动键CPU风扇转一下停 再点启动无效 拔下电源插座等一会重新插上点启动CPU 风扇又转一下
     将电源的绿线和任何黑线短接都不能启动电源  用万用表 黑笔插绿线红笔量其他线的直流电压都是4.6V (紫线0)
     黑笔插紫线红笔量其他线都是4.9V直流电压(绿线0). 有师傅遇到过相似情况吗 麻烦给分析一下

网友:
谁教你这样测?
不过从这个数据来看你的辅助电源输出电压是正常的。接上主板电源一转动就停:有可能是主板有问题(有电短路的),也有可能是电源自身的问题,如果是电源的问题,你可以从主板上拨下来再短接绿线和黑,看看还是不是一转动就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主开关管  只有一个工作  因为有隔直流电容存在    所以  马上就由于电容隔直  而充满电   不工作了

建议查开关管的驱动电路 以及开关管是否一个损坏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