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改电压板问题!

楼主(2010-03-24):
客户一台明基FP71G+液晶坏了,拆开后,发现是改装后的高压板坏了,但原来换的高压板居然是大灯接口,而且是直接非线上去其中一灯管座上,我测得这样不是只有一根灯管在亮吗,另一支不会亮的吧,也不知道有没有看错,请论坛上的好友帮忙看看,互相学习!
换4灯小口高压板就修好了,原来也考虑换原装的高压电源一体板,但成本太高。二手的也有50块左右。没利润。。

网友:
看到是双灯大口的高压板

网友:
再换个高压板不就行了,大口里面是三根线呀,两个共用一个地。。。

网友:
我觉得重点是修好,你就用四灯小口的高压板代换好了,看照片,烧成这样,我想别的电路可能也会有问题,祝你好运

网友:
原来是四灯的 现在应该有两个灯亮

网友:
量下高压板供电电压是不是高了?要不不可能烧焦的

网友:
换个高压板啊      要不换个通用的进去啊

网友:
是不是供电电压与代换的高压板的供电不匹配啊? 烧成那个样子啦!要不代换板质量太差!

网友:
供电不匹配
原板的供电电压太高了

网友:
明基高压板最好不要用通用高压板  因为电源采样在5V上 通用板是12V 而它的电源远超过 12 有时负载重时会超过24 。建议修原来高压板 要不换高压一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