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UB141X01屏PT361TV板程序。

楼主(2010-03-24):
求一个UB141X01屏PT361TV板程序。
是个20针接口的屏,请问是单6还是单8

网友:
有PDF文件,知道3.3V供电,1024*768分辨率,接口的单6还是单8,我就没弄清楚。
因为配板的时候装的线,有5组数据白蓝线,按照这个来说就是单8的。这个屏20针排插比我原来的那个20针排插宽很多,是不是配板师傅找不到单6的这种线,就拿了一条能插进去的单8线来用呀,另外一组线空着这样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