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 3.3伏偏高调整

楼主(2010-03-24):
长城ATX-300p4-pfc 3.3伏偏高,测量得3.46伏,12伏为12.15伏,5伏为5.15,12伏5伏连接到ka7500,1脚的电阻分别为23k,6.4K,1脚接地电阻为12.2K,修过另一款12伏联1脚为25k,1脚接地电阻为12.2k,c32接法两种刚好相反,图纸上标数值几处不一样,R34,640欧R35,1欧,调整R34,R35,总值为638欧,3.3变为3.39伏,觉得3.3伏磁放大稳压没大把握调到3.39就停止了,长城电源的稳定性还是差点,自用的长城电源原来5伏为5.05,变为5.24,12伏为12.15变12.48,3.3原来为3.34,变为3.38,手头有个台达的用了几年5伏和12伏变化不大.

网友:
3。3V为3。46V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太明白。楼主到底想要说明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说明你这个电源输出的电压高了点吗

如果是空载量的话,都会高点的。电源是否能正常使用?

有点晕,没弄明白到底啥意思

网友:
对于旧电源,不管是名牌或者杂牌的,都是带上假负载测量各组电压,3.3高于3.42,就不上机了,对于3.3我最高只能到3.42,不管长城或者其它多种电源,新品出厂还没见高过这值的,修过的电源测量正常才上机,旧电源才二三十块钱,搭上硬件就不划算了.插上板跑3D测试,3.31,停止3.35.

网友:
能做到±5%精度的是高水准、高精度的电源。
能做到±10%的就能实用了。

楼主可能没实际测量过电压。

网友:
修电源最好有示波器较直观,像电容爆浆,用表是测不出来的,这个电源是是风扇停转坏的,两个大电解看起来鼓了,撬开看顶盖,发现没问题,在VC6013电容表测量容量也是足的,小容量的就有点缩水了,如1UF,减少为0.8左右,全部更换,3.46随便也调了一下,感觉可能高温引起元件变值,几个电阻拆下来测量倒是没问题,以前碰到个3.46的,不稳定,不定时重启.虽然误差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
我的长城300和你相反。5V 3.3V好的。12V空载10V。接上两个坏硬盘就回到12V了。使用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3.3v达到3.46v看起来是高点,但只要稳定、主板不保护一般都没有问题。个体差异总是有,不能强求长城的质量跟台达的一样好。长城的电阻是一个重要的不耐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