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带不起负载(以修复)

楼主(2010-03-24):
用替换法确定了不是主板坏,把换下的电源启动,空载时各组电压都正常,接上一个摩托车灯泡,电源马上就停止输出了,接组组都一样,应该从那里查起?

网友:
接相关的电容换掉,,,,,

网友:
先换电容,后再考虑开关管。

网友:
把两个200V330u和后面的16V2200u.10V2200u等几个电容换掉,没有效果.再查那些小电解,当拆到初级的两个50V4.7u时,发现电容脚都有腐蚀,更换后接上灯泡启动电源,一切正常.
    为了试验,把其中一个220V330u的电容换成了一个容量减少了一半以上的,发现两个电容的电压已经不平衡,但还是能带灯泡启动.

谢谢上面两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