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烙铁问题

楼主(2010-03-25):
半年前花18银子买了黄花烙铁60W,烙铁发热芯俩支2X4.5,共27元。这俩支烙铁芯使用不到3个月又烧,又去买了2支,今晚上电热了一下,呵呵,完了,又挂?测量一下没有反应,这烙铁平时是很小用,一般用30W那支烙铁和952焊台,拆大件时候需要动用一下,问题是?为什么我烙铁芯那么容易烧,而导线上加了一只2极管和开关防止过热使用烧掉还是一样烧呢,发热芯质量问题?到现在计算半年内已经换了4-5支发热芯了,以前那些烙铁一支能用上好几年没有问题,是不是黄花烙铁产品过时?还是假冒?大家来探讨一下我这个问题

网友:
还是芯质量有问题,在铬铁线中间串一个开关,开时全功率,关时开关机并一个二极管成了半功率了

网友:
是芯不好.买芯时用表量阻值越在越好.

网友:
价钱VS质量..找找更好的质量的烙铁吧.大件用烘枪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说买什么牌子比较好,难道买白光?

网友:
黄花907内热式  60W 挺好用,我出门带的都是这个。在家维修就闲置用QUICK936

网友:
烙铁芯的质量问题。好多外热式的质量都不太好。
我现在这样处理的:
新买的芯子先用一个二极管串联通电1-2分种,等冷却,再次通电3-5分钟,反复几次。就是所谓的“烙铁芯老化”。这样做后,寿命稍长点。

有条件买低压防静电焊台吧,要耐用的多。

网友:
还是买个好点的焊台吧,用的时间也长,买这种10块的就去大点的城市去批发个10几个回来,10元一个,一个用个3个月,也可以用一段时间!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样子你介绍的咯铁不错,再烧换了

回复上楼的。,焊台我也有,而是遇上焊接不够温度时才使用一下这支60W烙铁,温度和焊嘴还是不错。现想DIY温度控制器,到时应该不会烧那么多了吧

网友:
看不出来  小小的烙铁都一那么大的讲究

网友:
LZ到淘宝买个白光芯来DIY一个吧,这样比你用这种耐用得多了。

网友:
黄花牌也算是个老品牌了。

网友:
这个问题没必要过多讨论  再买个质量好的就是了

网友:
现在的东西和十几年前都差得多,原来买个黄花的烙铁能用三四年芯都不坏,就烙铁头不耐用。现在的质量太差了买的黄花907用了不到几十个小时就坏了,所以还是低压的烙铁耐用,我的AT936用了大概有五年了还好好的呢,就是可调有点接触不好。现在生产的恒温936系列都缩水了。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光价格就比原来的便宜的多了。呵呵

网友:
我认为不仅是烙铁芯的毛病,PE板也部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