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8500灯亮三四秒后断电(已经解决)

楼主(2010-03-25):
前几天收个DELL8500,内存烧毁,电源适配器坏,开机灯闪下断电,换7811、6672、ISL6225,现在是按开机灯亮三四秒断电。
测CPU供电对地5欧,供电端有两电阻,下了,上CPU测5欧,下CPU测54欧
请问各位师傅是不是CPU挂了?这机器还有救么?请给指点。谢谢!
谢谢各位师傅了!又换了对MOS,电压2.54,谢谢6楼的师傅,少走了不少弯路。
另外问下这机器现在能值多少? 我三百收的。
cpu
cpu供电

网友:
5欧算正常的嘛 CPU电压出来没

网友:
出来了1.2几伏吧

网友:
手头没有诊断卡什么的,一时不知道如何入手。

网友:
闪三到四秒掉电,估计内存是都没有过的.考虑到是烧的板子,第一,内存槽那里,,1.8V电压正常不???CPU有电压,一般CPU坏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性大的是南桥可能危险,要检查清楚.

网友:
加上CPU阻值5的话应该正常,DELL的机器没过内存也掉电,有可能是没过内存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开机瞬间有没有测试一下 3V 5V 1.8V电压有没有?

网友:
内存条烧了,有可能会连到北桥也会坏,试换换北桥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7811和6672是N、P沟道MOS管,成对使用的,我测的中点是2.8V,不知道测的对不对,也不知道这个电压正常不,因为烧的内存,没把握不敢试,怕把问题扩大。
6楼的说DELL机器没过内存也掉电?这个倒没想过,当时不知道2.8V是否正常,没敢上内存,要是2.8V没问题的话上内存试试,内存是DDR的。
刚学修板子,让大家见笑了,去查查资料,顺便吸收各位师傅的经验

网友:
DDR2供电压为1。8V
DDR1为1。25
2。8明显不正常
不要管跑不跑码,先把电压修好再说吧

网友A:
恩,内存供电不正常,跑线路,查图纸吧

网友:
看图纸应该是2.5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