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GV自己动上电!

楼主(2010-03-25):
通电自动上电,点开机键也关不了,有前辈说过这种问题ATX绿线接什么就换什么,测与IO相连,
发现是W83627HG-AW的,以前没见过,手上又没有这个IO,上基地查了查,大家有用W83627HF-AW更换成功过的,
这个IO坏板上好多,拆一下来换上。
      通电还是自动上电,这时走了点弯路,又去给BOOS放电,差点没把刚换上去的IO又拆下来,后来回想一下,试试点开机键能不能关机。结果能关机,又点一下还能开机,但不跑码。哈哈!快修好了!有点高兴!

      不能跑码查三大务件:供电、时钟、复们。
      CPU、北桥、显卡供电都正常,当查到内存供电时发现没有,然后看到边上有一个A2039(这个也是我没见过的)有点发紫,我以前是做电工的,修过电机,要是轴承发紫就是过热,我想这个也是发热才发紫的,测一下一边有3。多V别一边没有,控制脚有电压,断电测没电的这边与内存供电相连,那么就这个坏了,用14N03更换之后上电测电压2。6正常,拿下假负载,装上C1。7的U、内存,
上电跑码了。C1-C3-D4。。。。。7F。些板修好了,修到1点半,在发个贴2点了,

网友:
沙发不能让星星老师给坐了,不过好像好久都没见到他了,有点想他的,也不见他上QQ。
上次是做蜘蛛佚这次又不知道做什么去了!

网友:
失眠!只有潜在基地里这样才让我感到这个黑夜不再那么寂寞!那么孤独!修板子还是要静下心来!

网友:
修的是不错.但错别字太多了,连BIOS都有成了BOOS.

网友:
是呀!只有晚上修才能静下心来修,现在都成熊猫了!

那是玩游戏习惯的打怪BOOS.然后就BIOS就成了BOOS

焊宝我用了但是新手焊的不怎么的.

谢谢大家!

网友:
GOOD,修的不错,学习啦。每天看看文章学习了不少东西。修好后发黄是因为有太多的松香了残留了,用酒精洗不干净的,知道我用啥洗板子哈,我直接用松香水,多洗几次,非常OK啊,有的人会说会腐蚀板子我觉得不会,因为松香水挥发的非常快,和洗板水差不多,而且洗的比较干净,我做维修那么年没碰到过被腐蚀的,我朋友修手机也用它洗,没事。像楼主的这种情况,如果用松香水洗了保正蹭亮的,跟新的差不多

网友:
真的不错,分享经验,谢谢!问一下,IO你是用烙铁脱焊还是用风枪上的,有点黄

网友:
那管子烤得挺有创意的

网友:
照相机不好哦。 哥哥。。。 图片都变色了

网友:
我们这用免洗助焊剂

网友:
哪会用上助焊剂哪, IO拿下 用焊锡丝拖一遍,再用风枪吹上   多方便。

不拖容易连脚

网友:
是io坏  我以前也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在换IO时你没有测量MB的工作条件吗???你再换IO时有测它的工作条件吗?怎么没见你测就把IO给干掉了

网友:
MB 是什么?

网友:
发热一般会变色,特别是有油的。
83627是最常见的IO吧?

网友:
MB是主板的意思??  太太简写了把

网友:
83627HF见的多,但是83627HG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今天又见到一个83627EHG的,也是第一次见,这个坏了,
用83627HF代换不来,要去买了.

网友:
看不明白这个贴,这个板IO根本就不参与触发,68 72 都是空着的!!!

网友:
IO坏换IO,然后测供电,供电管坏,换修好

网友:
换IO没错,既然换IO后能关机,说明原来的IO是有毛病,不过不光这一个毛病,还不跑码,按维修思路查U供电条件没错,供电正常,再查其它关键点电压,发现内存供电不正常,换问题部件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