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起震

楼主(2010-03-25):
我有一个15纯平,开机电源灯亮,使用正常,点一会之后就会出现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屏幕无显,应该如何检查

网友:
无信号保护吧,什么牌子的

网友:
是清华同方的。。不是无信号保护,把显示器关几分种,在开就正常了,。。。在用几分钟就又不行了。。

网友:
检查VGA信号线到尾板和主板的连线焊点

网友:
跟我碰到的一样的问题,是管座松了,你拔下来,再压一下

网友:
问题解决了,谢谢群友们,4楼和5楼的同志说对了,按照你们的方法,问题解决了。。。。在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