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适配器带不起负载,有啸叫声

楼主(2010-03-25):
今天收了一个液晶电源适配器,空载时测量正常,接了一个12V风扇当负载也正常,不过电源出现轻微啸叫,改换单灯高压板,啸叫声更大了。。。。。。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表面没有任何外伤。。。。电容都正常。。。。

网友:
一般应该是电容有问题吧,并接个上去试哈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旁边的吸收回路那个电容有问题

网友:
昨天又试了下,那个电源,我带了两个12V的摩托车灯炮,电源还是叫,并且灯炮一亮一灭,后来,拨下电源,发现主板带电(负载灯炮那边没断),用螺丝刀在主板上放了下电,打了个火花,然后在上电试,发现居然好了,啸叫声没了,两个灯炮也正常亮起来了,也不闪了,然后在断电,上电,故障就又回来。。。。麻烦问下大家这里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电容,和场效管都换过了。。。)急。。。。

网友:
把吸收回路的电容,二级管,还有供电ic都换下试试。。。

网友:
呵。。谢谢楼上的,解决了,就是那个二极管,请问那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替换成普通的二极管是好了,但能长期用吗?型号不对,还有就是这个二极管在测量上没问题。。。。。

网友:
补充,他的型号是PS102R(下面写的是7019)

网友:
应该是软击穿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