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点不亮 换过显卡了 没效果

楼主(2010-03-25):
跑码到03就不动了  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
冒昧的问下LZ 你在说什么啊

网友:
是直接跑03呢 还是跑了C1到了03啊!直接跑的过不了U查下那些基本电压跟信号。如果是过不了内存的话看下槽子 内存条有没问题。不行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