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的板子点不亮

楼主(2010-03-25):
强制开机,没反应,把CPU拿掉 上电 电源风扇转、上了CPU 点开机短路 诊断卡一闪而灭  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
775接口 双核的板子 我上的单核U
需要测量哪里?

网友:
测下主供电是不是对地短路了,估计是CPU烧了

网友:
CPU好的 别的机子拆的

网友:
看样子连显卡都没过。有复位么?

网友:
首先查CPU供电输出端的电阻,看是否短路
CPU供电管也要检查是否短路

另外有些板子CPU部分在空载的时候,上电立即会保护的,在确认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最好上假负载试试

网友:
查一下MS管有没有坏的

网友:
首先查CPU供电输出端的电阻,看是否短路
CPU供电管也要检查是否短路

另外有些板子CPU部分在空载的时候,上电立即会保护的,在确认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最好上假负载试试
引用 网友A:

强行开机都没反映 应该跟上不上CPU没关系把? 强行开机主板没反映起码ATX电源也会转啊 否则应该是主板短路了,我说的对吗?

网友:
ite it8712f-a  发烫  可以用什么代换  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强行开机都没反应,肯定有短路了

网友:
上假负载,测量一下各个关键点的电压

网友:
先对地打阻值  别满目的 强行加电  想把其他东西烧了也无所谓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