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HP6535S PCI复位不正常

楼主(2010-03-25):
HP6535S 机器 AMD CPU 芯片组
机器能走码 诊断卡显示00 04 然后不走码继续 00 04 04的时候 电流1.3A左右
不上CPU 0.45A
我测试PCI RST 的时候 3.3V 持续不了一小会 就变3V 在继续变成3.3V
cpu
芯片

网友:
CPU换过吗?

网友:
不上CPU 上诊断卡 就是闪呀闪的 诊断卡00 过3秒就闪一下 有个灯也是跟着诊断卡OO闪一下

网友:
桥虚焊了,加焊桥吧。

网友:
是不是南桥啊 AMD 的桥我基本都地区网上查

网友:
北桥坏了换了一个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