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算机型号发展史

楼主(2010-03-25):
本人学习有一段时间了,对CPU针脚数是明白,但对计算机的发展史却不懂,例如什么G31什么的,能否有高人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
G31是主板型号,通常以主板北桥芯片命名的。G是集成显卡的意思。
主板的北桥芯片

  北桥芯片(North Bridge)是主板芯片组中起主导作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称为主桥(Host Bridge)。一般来说,芯片组的名称,就是以北桥芯片的名称来命名的。例如,英特尔 845E 芯片组的北桥芯片是 82845E,875P 芯片组的北桥芯片是 82875P 等等。
  北桥芯片负责与 CPU 的联系并控制内存、AGP、PCI 数据在北桥内部传输,提供对 CPU 的类型和主频、系统的前端总线频率、内存的类型(SDRAM,DDR SDRAM 以及 RDRAM 等)和最大容量、ISA/PCI/AGP 插槽、ECC 纠错等的支持。整合型芯片组的北桥芯片,还集成了显示核心。北桥芯片就是主板上离 CPU 最近的芯片。这主要是考虑到北桥芯片与处理器之间的通信最密切,为了提高通信性能而缩短传输距离。因为北桥芯片的数据处理量非常大,发热量也越来越大,所以,现在的北桥芯片都覆盖着散热片,用来加强北桥芯片的散热。有些主板的北桥芯片,还会配合风扇进行散热。因为北桥芯片的主要功能,是控制内存,而内存标准与处理器一样变化比较频繁,所以不同芯片组中,北桥芯片是肯定不同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所采用的内存技术就完全不一样,而是不同的芯片组,北桥芯片间肯定在一些地方有差别。
  由于已经发布的 AMD K8 核心的 CPU,将内存控制器集成在了 CPU 内部,于是支持 K8 芯片组的北桥芯片变得简化多了,甚至还能采用单芯片芯片组结构。这也许将是一种大趋势,北桥芯片的功能会逐渐单一化。为了简化主板结构、提高主板的集成度,也许以后主流的芯片组很有可能变成南北桥合一的单芯片形式(事实上 SIS 老早就发布了不少单芯片芯片组)。
  由于每一款芯片组产品,就对应一款相应的北桥芯片,所以北桥芯片的数量非常多。针对不同的平台,目前主流的北桥芯片,有以下产品(不包括较老的产品,而且只对用户最多的英特尔芯片组作较详细的说明):
现将目前主要芯片组介绍如下:
一、Intel 平台
  1、Intel:
  845 系列芯片组的 82845E/82845GL/82845G/82845GV/82845GE/82845PE,除 82845GL 以外,都支持 533MHz FSB(82845GL 只支持 400MHz FSB),支持内存方面,所有 845 系列北桥,都支持最大 2GB 内存。82845GL/82845E 支持 DDR 266,其余都支持 DDR 333。除 82845GL/82845GV 之外,都支持 AGP 4X 规范。
  865 系列芯片组的 82865P/82865G/82865PE/82865GV/82848P,除 82865P 之外,都支持 800MHz FSB,DDR 400(82865P 只支持 533MHz FSB,DDR 333),除 82848P 之外,都支持双通道内存以及最大 4GB 内存容量(82848P 只支持单通道最大 2GB 内存),除 82865GV 之外,都支持 AGP 8X 规范。
  还有目前最高端的 875 系列的 82875P 北桥,支持 800MHz FSB,4GB 双通道 DDR 400 以及 PAT 功能。英特尔的芯片组或北桥芯片名称中带有“G”字样的,还整合了图形核心。
  比较新的有 915/925 系列的 82910GL、82915P、82915G、82915GV、82925X 和 82925XE 六款北桥芯片。
  在支持的前端总线频率方面,82910GL 只支持 533MHz FSB,而 82925XE 则支持 1066MHz FSB,其余的 82915P、82915G、82915GV 和 82925X 都支持 800MHz FSB。
  在内存支持方面,82910GL 只支持 DDR 内存(DDR 400),82925X 和 82925XE 则只支持 DDR2 内存(DDR2 533),其余的 82915P、82915G 和 82915GV 都能支持 DDR 内存(DDR 400) 和 DDR2 内存(DDR2 533),所有这六款北桥芯片都能支持双通道内存技术,最大支持 4GB 内存容量。
  在外接显卡接口方面,特别是 82910GL、82915G 和 82915GV,还集成了支持 DirectX 9.0 的 Intel GMA900 显示芯片(Intel Graphics Media Accelerator 900)。而 82915P、82915G、82925X 和 82925XE 都提供一条 PCI Express X16 显卡插槽,而 82910GL 和 82915GV 则不支持独立的显卡插槽。82925X 由于自身尴尬定位的原因,性能比 915 系列强不了多少,而却比 82925XE 差得多,面临着停产或限产的命运。
  2、SIS:
  主要有支持 DDR SDRAM 内存的 SIS648FchinafixIS655FchinafixIS655TchinafixIS656、SIS649 以及集成了 SiS Mirage 显示芯片的 SIS 661FX。其中,SIS655FchinafixIS655TX 和 SIS656 支持双通道内存技术;SIS648FchinafixIS655FchinafixIS655TX 和 SIS 661FX 支持 AGP 8X 规范,而 SIS656 和 SIS649 则支持 PCI Express X16 规范;所有这六款北桥芯片都支持 DDR 400 内存,而 SIS 649 则能支持 DDR2 533 内存,SIS 656 更能支持 DDR2 667 内存。
  3、ATI:
  主要就是 Radeon 9100 系列北桥芯片。Radeon 9100 IGP、Radeon 9100 Pro IGP 和 RX330 这三款北桥芯片都能支持 800MHz FSB、双通道 DDR 400 内存和 AGP 8X 规范,Radeon 9100 IGP 和 Radeon 9100 Pro IGP 还集成了支持 DirectX 8.1 的 Radeon 9200 显示芯片。
  4、VIA:
  主要有比较新的 PT800/PT880/PM800/PM880 以及较早期的 P4X400/P4X333/P4X266/P4X266A/P4X266E/P4M266 等等,其中,VIA 芯片组名称或北桥名称中带有“M”字样的,还整合了图形核心(英特尔平台和 AMD 平台都如此)。PT800、PT880、PM800 和 PM880 这四款北桥芯片都能支持 800MHz FSB 和 DDR 400 内存,并且都支持 AGP 8X 规范。其中 PT880 和 PM880 支持双通道内存技术,PM800 和 PM880 还集成了 S3 UniChrome Pro 显示芯片。
  5、ULI:
  还产品已经离开芯片组市场多年,目前产品不多,主要是 M1683 和 M1685,这两款北桥芯片都能支持 800MHz FSB,其中,M1683 支持 AGP 8X 规范和 DDR 500 内存,而 M1685 则支持 PCI Express X16 规范和 DDR2 667 内存。

二、AMD 平台
  1、VIA:
  除了支持 K7 系列 CPU(Athlon、Duron、Athlon XP)的 KT880、KT600、KT400A 以及较早期的 KT400、KM400、KT333、KT266A、KT266、KT133、KT133A 外,还有 K8M800、K8T800、K8T800 Pro、K8T890 和 K8T890 Pro。其中,支持 K7 系列的 KT600 和 KT880 支持 400MHz FSB、DDR 400 内存和 AGP 8X 规范,KT880 还支持双通道内存技术。支持 K8 系列的 K8M800 和 K8T800 支持 800MHz HyperTransport 频率,K8T800 Pro、K8T890和K8T890 Pro 支持 1000MHz HyperTransport 频率,K8M800、K8T800 和 K8T800 Pro 支持 AGP 8X 规范,而 K8T890 和 K8T890 Pro 则支持 PCI Express X16 规范,并且与 nVidia 的 nForce4 SLI 相同,K8T890 Pro 同样也能支持两块 nVidia 的 Geforce 6 系列显卡之间的 SLI 连接以提升系统的图形性能;K8M800 还集成了 S3 UniChrome Pro 显示芯片。
  2、SIS:
  主要有支持 K7 系列 CPU 的 SIS748、SIS746、SIS746FchinafixIS745、SIS741、SIS741GchinafixIS740、SIS735,以及支持 K8 系列 CPU 的 SIS755、SIS755FchinafixIS760 和 SIS756。其中,SIS755 和 SIS760 支持 800MHz HyperTransport 频率,SIS755FX 和 SIS756 则支持 1000MHz HyperTransport 频率;SIS755、SIS755FX 和 SIS760 支持 AGP 8X 规范,而 SIS756 则支持 PCI Express X16 规范;SIS760 还集成了支持 DirectX 8.1 的 SIS Mirage 2 显示芯片。
  3、NVIDIA:
  除了早期的支持 K7 系列 CPU 的 nForce2 IGP/SPP,nForce2 Ultra 400,nForce2 400 等,比较新的是支持 K8 系列 CPU 的 nForce3 系列的 nForce3 250、nForce3 250Gb、nForce3 Ultra、nForce3 Pro 以及 nForce4 系列的 nForce4、nForce4 Ultra 和 nForce4 SLI,这些全都是单芯片芯片组,其中 nForce3 系列支持 AGP 8X 规范,而 nForce4 系列则支持 PCI Express X16 规范,nForce4 SLI 更能支持两块 nVidia 的 Geforce 6 系列显卡(支持 SLI 技术的 GeForce 6800Ultra、GeForce 6800GT、GeForce 6600GT)之间的 SLI 连接,极大地提升系统的图形性能。
  4、ULI:
  该产品已经离开芯片组市场多年,目前产品不多,主要就是单芯片的支持 K8 系列 CPU 的 M1689,比较特别的是,M1689 能支持所有的 K8 系列 CPU,包括桌面平台(Athlon 64和Athlon 64 FX)、移动平台(Mobile Athlon 64)和服务器、工作站平台(Opteron)。支持 800MHz HyperTransport 频率和 AGP 8X 规范。
  5、ATI:
  ATI 刚进入 AMD 平台芯片组市场,目前只有支持 K8 系列 CPU 的 Radeon Xpress 200(北桥芯片是 RS480)和 Radeon Xpress 200P(北桥芯片是 RX480),这二者都支持 PCI Express X16 规范,其中,Radeon Xpress 200 还集成了支持 DirectX 9.0 的 Radeon X300 显示芯片。Radeon Xpress 200 有两项技术比较有特色:一是“HyperMemory”技术,简单的说,就是在主板的北桥芯片旁边板载整合图形核芯专用的本地显存,ATI 也为 HyperMemory 技术做了很灵活的设计,可以单独使用板载显存,也可以和系统共用内存,更可以同时使用板载显存和系统内存。二是“SurroundView”功能,即再添加一块独立显卡,配合整合的图形核心,可以实现三屏显示输出功能

网友:
楼上的回答够详细的了

网友:
恩,是够详细了,可是我还是有个地方没懂,嘿嘿,G31到底出现在什么时候,在845还是865,915还是945?还有N61是INTER的还是AMD的,出现在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