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内存数据地址线电压

楼主(2010-03-25):
手头有一块华磊的845GV主板上电跑C1或者是BO,判断为内存不过,然后用打阻卡在开机的情况下测试了数据地址线的电压为2。63,时钟也是2。63V,1和7脚上也有1。25和2。5V的电压,想请教下正常情况下着几个电压都正常的吗

网友:
数据地址线应该为VDDM的一般,在你这个板子上应该为1.25V
时钟电压一般是一点几V,也有点偏高

网友:
偏高没有问题的,,查北桥对内存线路阻值

网友:
谢谢LS2位的解答,用阻值卡我也是测了 都是在965欧姆的样子数据地址线,时钟的还没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