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845GV南桥发烫,假负载各电压测试如下!请教老师了

楼主(2010-03-25):
这个应该南桥没over吧!到南桥那个电压基本是0,我应该查那几个地方?请教各位老师了

网友:
查1。5V电压正常吗?是开机前南桥就烫吗?

网友:
南桥发烫是吧,你先确认是怎么个热,是盯着一点烫的话就是桥坏了,如果只是热度高了,也许只是外围的电路引响到桥的工作,可以杳外围的有没有短,看你的测试,应该CPU可以上去试试了

网友:
技嘉845主板通病南桥发烫··
1:先确定一插电源南桥是否发烫·如果是南桥OVER
  2:如果是开机以后发烫;查下北桥的供电1.5V是不是正常·修了很多都是北桥没有1.5v电压造成的·
  楼主可以先看看你的板子是属于哪个方面的问题·是第一种还是第2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先查下北桥供电··复位灯是不是常亮啊?

网友:
换北桥供电管马上就OK

网友:
别看了,肯定是AGP供电管对地短路了。。换了就可以了 ,应该是3055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你测一下显卡的供电1.52V有没有。没有查下哪个三极管供的电。换了。

网友:
谢谢!去试试!
用诊断卡所有灯一直全亮!

网友:
我测出的电压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个坏了?

网友:
控制端10V正常,S极3.3V也正常,D极输出多少?
是1.5V就OK

网友:
呵呵,就是这个管子坏子,那个10V明显不正常,是管子没有工作,输出端就没有1.5V。换这个管子一定OK

网友:
这种板子通病   大部分南桥烫就是 那个管子坏  换了就好

其二:1117烫,肯定是南桥坏啦

845GL  GV   大多这通病

网友:
换一个管就好使了

网友:
显卡的供电,是指AGP供电?怎么测?

网友:
谢谢!
哈哈新手只能一步一步来问了!麻烦了

网友:
D极输出3.155V!
这样麻烦大家是想了解整个过程!这样对自己的维修提供更多的经验

网友:
此板通病就是给AGP以及北桥供电VDDQ1.5V没有而导致桥发烫,需要更换此管

网友:
一般桥没供电电压会发烫的

网友:
这个板子加电后烫,肯定就是北桥附近的MOS管坏了,如果不加电就烫那肯定是南桥坏了,要分清什么时候起热

网友:
换个AGP供电管试试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 桥供电的MOS管短。。我弄过845南桥热的 换个供电就O了

网友:
USB口对地测一下阻值看是否短路了?

网友:
谢谢!确实是北桥供电管坏了!
换了一个能点亮了,南桥也不亮了!但是有一点就是如何知道2个场效应管是否一样!看上面的型号?

网友:
先测一下3.3V对地有没有问题啊,,在看南桥的线路一切走南桥的设备,,测阻值看是正常吗 ?

网友:
刚开始我和你一样,什么都想弄个明白,把老师问的都不想理我啦 哈哈
当你修的多了, 你也就不再问为什么了,只要修好就OK
黑猫 白猫 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