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17寸液晶亮度调整后不能保存

楼主(2010-03-25):
前两天收到一台七喜的液晶,无显示,指示灯不亮,开盖,量电压,12V有,5v没有,后来是一个转换3.3v的元件短路了,换了后三组电压正常,但白屏,开关按了没反应,指示灯常亮,看样子是mcu坏了,本人这里没有这样的工具,所以让别人给我弄的,搞好后显示都正常,就是客户拿回去后说画面太亮,调菜单后,开关机又变成以前的亮度,所以小弟想问问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谢

网友:
那一定是他们写的程序有问题··
你可以叫他们帮你重新写下··

网友:
有两种情况,一是程序不对,二是MCU本身有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但是要客户拿回来不是很好啦,我是想看看可不可以通过别的方法该一下,不知道工厂模式里可以调不?

网友:
是驱动板旁边有一个24C的芯片有问题,这个芯片是专门来保存用户设置信息,坏了还会引起颜色不对

网友:
是不是刷的程序不对啊???

网友:
请问一下,24c的那个芯片代换有什么要求没?是不是只要是24c开头就可以?在旧板上面拆的可以吗?

网友:
他给你换的驱动,没接亮度调节

网友:
如果菜单上的亮度可调,说明是24存储器有问题,坏了或内部程序不对,如果菜单上的亮度不可调,有可能是按键板上的线接不对.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这台液晶已经搞定了,是24c的芯片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是找了一个型号一样的,所以还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只要是相同脚数,24c开头都可以互用,希望哪位大哥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24CXX中的XX代表这存储块的容量大小,一般都不互换,但也有可以可以互换,试过才知道

网友:
如24C08代表8K容量的存储块,代换时容量小的肯定不能换容量大的,但容量大的也不一定能换容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