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城m205在网吧一闪就黑 可是一到维修站就没有问题

楼主(2010-03-25):
一长城m205在网吧一闪就黑 可是一到维修站就没有问题
而且换了新的主板
没有问题
可是一到网吧又有了

网友:
电源线和插座没问题吧。网吧电压正常吗

网友:
如果电源线没问题,换一条信号线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是常有的事儿,可能就是某个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
电源线和插座的问题

网友:
电源部分滤波不良。

网友:
请个佛,点个香就好了,哈哈哈

网友:
数据线接触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