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老是重起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25):
我的电脑老是重起怎么回事??就是按一下开机开关2-5秒就重新起动,一直这么重复着,也不关机,也起不来,有没有高手知道什么原因??把电源关了,过断时间就可以起来了,
有没有高手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ptid
我的电脑老是重起怎么回事??就是按一下开机开关2-5秒就重新起动,一直这么重复着,也不关机,也起不来,有没有高手知道什么原因??把电源关了,过断时间就可以起来了,
有没有高手知道什么原因??
引用 网友A:

_______________

这个不能完全的肯定是什么原因。
我说个两个可能的原因:主板电路老化、散热问题。

网友:
我以前见过类似问题。是机箱上的开关坏了,把power线接到重启键上试试。

网友:
不主板电路老化了,因为我的是新电脑,也不是开关坏了,我把开关都拔下来了,

网友:
新电脑的话,你是不是使用的是劣质电源啊

网友:
要是换过系统的话就可能是散热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换个电源试一试,我修过类似问题的电脑。

网友:
CPU散热问题`
或系统问题```

网友:
电源也有可能,换拉试试就知道拉。

网友:
我刚接手一台 是坏了一根内存

网友:
这个故障这样解决:你打开机箱,先把内存,显卡都往下按按,有时候他会虚,如果还不行,把开关那根线拿下看是否还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