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笔记本碰动屏的时候就会重启的

楼主(2010-03-25):
联想旭日125笔记本开机正常,可以进入系统,但每当碰动屏的时候就会出现重启的,那怕是轻微的碰动就会出现重启,这种现象还是第一次遇到,请问有谁曾碰到这种情况?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网友:
可能会是屏线的18V短路造成的,还有3.3V的也有可能。不防换个排线来试试。

网友:
显然是接触不良,有什么好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