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e2000常见故障,不亮反复重起??

楼主(2010-03-25):
一台ZE2000的机器,ATI芯片组,AMD CPU此机故障是,   开机电流从O.45~O.82之间反复跳变,复位灯一直复位  诊断卡不跑码  时钟芯片也挺热的,不知做那里了,望高手指条明路   CPU换过试了  内存好的  供电都有    南北桥 CPU座也加焊了    故障依旧

网友:
CPU问题,换一个好的。

网友:
CPU供电加焊下试试

网友:
这种板子不是很好修,换IO试试,不行了别再费劲

网友:
查网卡芯片,猫卡芯片,声卡芯片,PCIBUS

网友:
楼主换个CPU试试啊,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CPU问题

网友:
遇到过cpu坏的,换换试试

网友:
支持换CPU 不行,就不用修了,,会浪费你很多时间,,不信,,你试试,

网友:
换了CPU不行...多清洗下CPU座..量下内存A/D...还不行.加焊下座...

网友:
CPU和座的确都爱坏,而且CPU卡得松紧度不适合都会不亮,实在换不好就弄BIOS吧

网友:
看看CPU和电源

网友:
哦。。。。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