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90G 加电不开机

楼主(2010-03-25):
接到主板后发现北桥(945集成)已被做过,插上电源就上电,直接换北桥,检测卡跑22(之前有85  30  14...的码),电流跑到0.85左右,不插内存E0,风扇始终不转,pc87541v 已换过,编程器拿去修理,所以没有刷bios,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查,各位帮提点意见,补充一点,开关板上的指示灯都不亮

网友:
估计还是北桥问题,看看供电

网友:
首先是这板子已经修过,确定北桥好的情况下,看看首做时焊盘掉没,如没有重做不在考虑桥组问题,查其他线路,如海没问题,就是板材变形所致,换板

网友:
我跟人感觉,板子可以跑到内存,说明北桥有部分功能肯定是好的,而且开关键开关机都好用,指示灯就是不亮,如果是显卡部分应该不会影响啊,io已换过啦,bios没有刷,我现在准备做个南桥试试啦

网友:
楼上如果修好的话请根贴.不走信号都难修的,

网友:
南桥换掉故障依旧,还是跑到22 掉刘到0.85左右,准备明天去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晕啦 刚刚去刷bios说写不进去,可以读 可以擦 ,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啊,不知道容量一样的bios芯片可以通用吗,手上没有一样型号的芯片

网友:
只要芯片引脚定义相同,而且容量相同就应该可以。

网友:
哦 对啦 谢谢楼上滴 还有引脚得注意

网友:
(我觉得,北桥可能有虚或断点的可能)期待楼主的结果……

我的这台E290 是时亮时不亮… 郁闷

网友:
是不是内存操的问是,架焊一下

网友:
现在机器不加电,待机都正常,是因为bios里面的程序不全吧,我感觉bios的面很大,由于手上没有一样芯片,而且也没有把握,客户还着急,同意换板还单购,本来想把上家的bios卸下来试试,又担心板子出问题保修起来麻烦,只能留下点遗憾啦,让各位失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