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ove disks or other media

楼主(2010-03-25):
笔记本
开机就出现remove disks or other media,然后提示重起,请位大家碰到过这样的现象吗,是不是分区坏了。
笔记本

网友:
你选了从CD-ROM/U盘启动?并且放了非启动盘?!

网友:
你选择了其他的启动方式,把光盘,U盘的什么都取下来看看能不能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