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80 v2.0不开机

楼主(2010-03-25):
潮湿天气后,MS-6580 v2.0不开机,用万用表电压量一下32768晶振,有时就回上电,但还是开不了机,是晶振坏还是别的呢?
开不了机

网友:
PCI的A14脚有3.3v,南桥是不是就没坏呢?

网友:
补焊南桥 也可以 一直开机让它热机有时也会恢复的

网友:
南桥补焊是什么意思? 一直开机,是只要让它上电就行吗?

网友:
你再好是先烤一下再修

网友:
烤一下,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拷机再修机!再焊机,最后好之

网友:
谢谢,不好意思,是新手,不知道先烤机是怎么操作的?哪位能解释一下呢?

网友:
意思是加热

网友:
用什么加热好?可用电吹风吗?

网友:
怎么加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