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M按下开关灯全部在闪烁!

楼主(2010-03-25):
ASUS 的机器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8左右然后 硬盘灯,还有带个音乐符号的灯,大写灯,开关键灯,全部在闪,机器又马上掉电了!机器有时候还能亮!
掉电

网友:
屏上有没反应啊,把高压部分的屏线不接看下,也有可能显卡有问题

网友:
就是有时候能亮,

网友:
个人觉得是北桥问题 LZ不妨加焊一下

网友:
来自: 广东江门
这款机器一般都是北桥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