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2000短路

楼主(2010-03-25):
刚接了台HP V2000的机子,接电源短路,拆开后发现4800芯片烧成焦的了,换个后还是一样,只要一插电源就短,后来发现4425芯片烧穿,但换个新的还是不行,把4425的第四脚控制脚翘起就不短路,第四脚对地也不短路,没图,后来就不知道怎么查了。望有图的大虾传个图上来。。不胜感激

网友:
有没有高手帮忙啊,给个图或给个建议吧 。。。在线等  拜托了

网友:
HP V2000的是INTEL的CPU DBM南桥  集成显卡 82855GM

网友:
把电压调小。慢慢烧。应该有电容短路了。把电容短的找出来就好了。

网友:
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仔细查

网友:
晕死,这么简单都修不了

网友:
这个要是有图纸就好了,看看和这个脚连接的部分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