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两个南桥更换的问题

楼主(2010-03-25):
原来的南桥右边的那个烧坏了,后来从网上订了一片新的,BGA上去后,各路阻值都正常,开机后电流跑到1.2几后没有图像显示,测各电路电压复位都OK,高压板也没有亮起,因为是集成显卡,北桥加焊,无果,后来看看两个南桥型号一样,但好像下面的描述不一样,不知道这两个是不是可以代换!

网友:
ALI的芯片没怎么换过!
不过可以肯定第二行是不影响的!
第三行不清楚了,不知道会不会表述一下具体的模块类.

网友:
南桥型号是一样,可以直接代换,应该是南桥没做好。

网友:
摘掉重新做  第二行不用管

网友:
可以互换的.

网友:
ATI 450的芯片到是要注意,第二行不一样就不一样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吧  杨智   被nv收购了

网友:
可以代换,是你自身的问题,没有焊好,或者焊坏了.

网友:
只要第一行一样就可以的,第二第三行不用管

网友:
完全可以换。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以直接代换,应该是南桥没做好。

网友:
这个是可以代换的,如果焊的没问题,那就是还有其他故障存在的可能

网友:
底下是生产批号,没有关系的

网友:
可以确切的说  能换

网友:
上面那个一样型号的应该就是可以的 最起码 供电是一样的 烧板子  是不会的了
对不 只有自己试试才知道的

网友:
一般看第一排的型号一样就可以互换,其它的不用管。那些后缀数字可能是生产批号,不可能找到一模一样的。

网友:
可以换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可以代换的,是不是没有做好呢

网友:
可以的哈,只要第一行一样应该就行吧

网友:
型号一样 版本号一样 只是生产日期不同 可以互换。可能南桥相关电路还有问题。

网友:
可以代换的 下面那排是序列号 肯定是不同的

网友:
楼主做的桥,看起来好像,好像有点偏了,应该是没做好

网友:
可以代换 ,我们以前都有换过

网友:
重新做下看看·····

网友A:
可以代换是不是没有做好

网友:
上面一行相同一般都能换,这样不是没做好就是其他还有问题了,也有可能你换上去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