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60m显示需要密码怎么解,

楼主(2010-03-25):
那位知道怎么破解啊。。不要用编程器。需要换那个零件???那个指点下。谢谢

网友:
开机密码还是硬盘密码哦

网友:
开机密码。
一显示。要我输入密码的那种。

网友:
这个不好弄啊,路过了.真想看看高手怎么弄的

网友:
换BIOS +密码片+安全片

网友:
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网友:
如果有T打头字母的四列封装的芯片换了吧。,也就是开机芯片

网友:
这种情况要把BIOS和南桥ROM一起换掉才可以,F2的密码可以用工具清楚,但是开机就要密码的必须要换东西了。。。。

网友:
有没有人有这个解密码的技术。。不要换芯片的。有的M下。271563593。给谁修下。限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