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开机无显

楼主(2010-03-25):
ibm x31开机无显:检查无1。2V 1V。换了C683电压出来了,电流是0.60,换过内存的。但还没有显示。请哪位老兄指点下是那问题?谢谢!
问题

网友:
跑数码卡啊多少?

网友:
呵呵,是我的跑码卡出错,跑00,换个卡跑E1,知道了是不过内存,拖焊插槽OK.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X31,开机显示一下就死机了,检查发现2。5V 1。25V都掉了,换了1845一样,现在还在弄~~

网友:
要想MAX1845产生2.5V电压必须满足 1要有16V 5V供电 6和11脚要有从PMH4过来的控制信号

网友:
应该测试 跑数码卡啊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