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nf560at-b2杰微AMD主板总是烧CPU供电管

楼主(2010-03-25):
求救???杰微AMD主板总是烧12V供电管.换了用一天或几个小时又烧,其他地方都正常,CPU是4600+,长城电源.我修了好几块都是这样.请问各位师傅见过此问题不?
cpu

网友:
难倒你没有换过电源?

网友:
长城电源也不是无敌的

网友:
换过了,先是电源都炸了,那网吧电压不稳

网友:
用了一段时间12V供电胖边管子,电感,电容都很烫

网友:
查一下电流反馈电路和相位控制电路

网友:
在排除ATX电源的情况下,注意换上去的MOS管型号,上管下管由于电路的设计供电电流的大小用的管子是不一样的,不要全部换成相同的MOS管。我就碰到过类似发热的现象,在装CPU假负载的情况下测量。上下管的G极电压。看看是否相等。如果有三路都不同,估计毛病出在前级的电源管理IC上,我碰到过。前级芯片旁的元件坏掉的引起老是烧管。修后试机时,测量CPU电压是否正常,摸摸三路管子是否发热,如果其中有发热就是不正常,正常状态下管子基本上不发热,最多微热。注意电路上的上下管G极上的限流电阻。不要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测量,应该用小量程的电阻挡去测量,还有要测量一下。管理芯片上的电阻。其他三极管什么的先放放。在检测无果的情况下,再去量其他管子

网友:
电法管理芯片输出的波形有没平衡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
旁边的供电ic有问题 或者电容轻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