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接二台无声,都是一样原因引起!

楼主(2010-03-25):
今天接二台无声
笔记本
!客户都说是用音箱引起无声,电脑显示驱动什么的都正常,重装过多次系统无果!不知有不有高手修过类似故障!
笔记本

网友:
声卡IC坏了

网友:
看下耳机插座有没问题

网友:
软件问题,在声音选项里面自己仔细找找

网友:
蕊片坏了,换一个

网友:
音响放DJ的话很容易烧声卡的,直接更换下尝试下

网友:
外接耳机看有声音没有,有可能是声卡芯片

网友:
声卡坏了,换声卡就OK了,告诉客户别再用大功率的音箱了

网友:
音箱引起的多是声卡芯片问题,查查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的话那就看看声卡和功放是否正常

网友:
WIN7的系统 要好好研究了
有个播放设备来着 要选择的
笔记本的还没遇到过呢 你好好看看最好是先换个XP用用的 先 然后再整硬件

网友:
有个声音音量控制的是不是调到最小了?

网友:
有图纸 就比较好解决! 楼主不妨去下图纸看看..

网友:
弄好一台啊,换声卡芯片好了,一台声卡和功放都换了故障依旧,新手不知再怎么办了!

网友:
弄好说一声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接口的弹簧片弹不起来呀。

网友:
多因功放漏电引起,查芯片,保险,供电等。

网友:
耳机接口那块注意下 以前遇到过T40的就是接口里的弹片弹不起来的······

网友:
内置喇叭是不是好的哦

网友:
弄好一台啊,换声卡芯片好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chinafix.com.cn/thread-18056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