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VL开机到0.86不亮

楼主(2010-03-25):
我前写天收到一个华硕F5VL的本子,用户说是想买条大点内存,换上以后就不亮了,我判断应该是北桥,换之,电流表跑到0.97然后回落到0.86左右,不亮。继续寻找问题,(此机器曾经换过显卡)由于显卡十分的烫手,换之。电流表这回跑到0.86左右,有是能生到0.9几。仍然不亮。
   这个本子的所有供点都对,请问高手帮帮小弟,这是怎么个问题呢
   急等!!!!!!!

网友:
换条子前呢 亮不。 先给你个图你看下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0564-1-1.html
[local]1[/local]

网友:
不过内存,更换内存,加焊内存槽,查内存的电压 ad线看看

网友:
内存是好的,槽加过焊了,板子上所有的电压都正常
内存地址线跟数据线没问题
问题很怪异的
用户拿来的时候机器就是不过内存,当时就用好的内存试过了,同样是不过内存啊

网友:
有的本子挑内存是很正常的,看给内存供电的排组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内存排阻不兼容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有不有问题看看。说了奇怪了,他自己换内存要么把槽给插坏了,要么烧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