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DR时钟正不正常

楼主(2010-03-25):
GA-8IG1000-G主板,DDR400的内存槽PIN16是0V,PIN17是2。5V,,,DDR时钟正常不是1。6V的吗,因为之前还是显示的,就是BIOS坏了,现在拆下BIOS量内存是这样,我也迷糊了,难道拆BIOS拆坏时钟了,不过GA-8IG1000-G的内存时钟应该是北桥给的吧,不要吓我,坏北桥呀!!!!

刷了2个BIOS搞定,风枪不过关呀,脚老是虚焊,要吹几次,原来BIOS不上时内存时钟会不正常 的。

网友:
bios的程序坏了也会导致内存不过的,这种见过很多了 ,你两电压时亮不出来的,最好重刷个bios

网友:
你还没有说出 你机子是啥故障

网友:
一开始是开机显示BIOS IMAGE坏,刷了下就不显了,刷回去跑01,查资料说这个温度最高是70度,我看是吹坏了吧,拆了BIOS量内存就是16脚没电压17脚电压超高2。5V。

网友:
这种板子,就是BIOS爱坏。

还有这种板子,如果内存电压不正常,一般是IO引起的比较多。

网友:
对了,驱动之家下的BIOS解压出来是F7格式,这个刷对不对。256K呀看太 小就是对的

网友:
操呀,刷了BIOS开机了,装回去又不跑码了,量24脚OE#是高电平BIOS没输出信号,问题是这BIOS没片选我怎么知道CPU是不是选中BIOS,我猜又是BIOS问题呀,奶奶的再吹又要坏了。

网友:
哭,刷了个新的BIOS又跑码了,见鬼了,怎么BIOS这么容易坏,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郁闷,把人家的网卡给刷没了

网友:
BIOS底座虚焊了。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BIOS底座虚焊了。